松下1131打印机,联机打印时显示脱机?

楼主(2009-06-04):
松下1131打印机,联机打印时显示脱机。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主板的问题,请问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不知主板上应该查找哪块的问题啊?
主板

网友:
看看门阵IC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连接线也很容易坏。

网友:
先换线和电脑试一下,或做做一一下驱动.并口是容易坏,USB很少坏的.

网友:
查下接口电路。。。。换换接口电路的R,C等,不行就是门控IC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