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L三等全亮的问题

楼主(2009-06-04):
开机就自检动下。然后就三个灯全亮,按下按钮就序灯(也就是最下面)灯灭。不知哪里去了问题,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机器拆开看一下定影组件里的加热片是不是坏了!
坏了一般换上一个应该就没问题的!
6L的机器一般拆开在装上都会出现故障的,所以对于这个机器要耐心一些,多装几次也能把问题解决

网友:
3灯都亮的时候你按一下面板上的按键看哪个等灭如果是中间的灭那是加热单元如果下面的灭那是激光单元错误如果上面的灭是主板问题了。
你的这是激光单元错误。没有接好或坏了。
但然这也不一定,还有的时候定影组件出问题了, 比如定影线没有接触到位 / 热敏电阻/加热片也会这样。能找到同样的机子你可以代换试试!

网友:
大部分是定影的问题

网友:
定影全套都换了,还是没能解决问题,原来不是这问题,我拆下清理装回去就这样了,郁闷?

网友:
楼主的机子是激光器问题.按住键上下二灯亮才是定影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