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550用电池不正常

楼主(2009-06-04):
此机器曾经进过水,修好后同时插上适配器和电池机器能正常工作,电池能正常充电,,只要一拔下适配器直接死机...........单独用电池的话能开机,一要进入系统桌面就死机,安全模式能顺利进入,供电电压都正常,死机时CPU电压0.99V.............拔掉适配器(瞬间)时量供电电感,没有发现有电压变动的,也没有异常发热的元件,真是郁闷.........有可能是哪个地方的事呢,请各位老大支招

网友:
此故障为专业问题,维修比较麻烦,一班为专业问题,有维修基础的都能修,应该为电源管理虚焊

网友:
刚找了个同型号的电池,故障依旧啊(CPU   内存供电芯片已经加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