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华硕p5vd1-X 核心电压0V 诊断卡跑FF 一共有13块故障一样

楼主(2009-06-04):
华硕p5vd1-X 核心电压0V 诊断卡跑FF 一共有13块故障一样,上假负载测得电压如下:
1:VTT电压 正常1。2V
2:时钟电压 0V(正常0。3-0。7V)
3:复位电压 0。4V(正常1。2V)
4:PG电压  正常1。2V
5:CPU核心电压  0V(正常1。0-1。4V)
从以上看有三处电压不正常,时钟复位和核心,如何下手,有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该主板采用的是由Devices出品的ADP3181 PWM高级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控制芯片,是不是和这个蕊片有关系?

网友:
先查全板各关键点电压是不是全正常了~~
然后再修时钟,复位去检修~~~

如果电压全正常了,你看看南桥的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满足了~~??
还有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也者满足了~~??

网友:
期待结果,住LZ好运

网友:
先把电压修出来,再修其他的问题,不然说其他的没用

网友:
先看全板电压正不正常。。。特别是内存的。。。全板电压正常。。CPU没电压。。。有可能是假负载到这块主板上用不了。。你这么想。。怎么可能有13块一样的问题呢。。。试着上真CPU后在去测试下电压。。。看正不正常。。。维修有些时候还是要大胆一些。。。像我就搞了个坏的CPU专测这些负载不能用的。。嘿嘿。。。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
先看全板电压正不正常。。。特别是内存的。。。全板电压正常。。CPU没电压。。。有可能是假负载到这块主板上用不了。。你这么想。。怎么可能有13块一样的问题呢。。。试着上真CPU后在去测试下电压。。。看正不正常。 ...
引用 网友A:

就是上真的CPU上去没有核心电压的。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是ADP3181PWM高级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控制芯片坏了,我换了一块新的上去,OK!

但有我想编辑成[已解决]会出现
如何改呀!!!!!

网友:
大多数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恭喜问题已解决

网友:
13张都是那样修好的吗?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一张一样的板,更换电源IC,马上就OK,但还有一个问题,我手上这块板南桥有点热,你们的呢。

网友:
13张都是那样修好的吗?
引用 网友B:

是的 ,13块主板都是这个蕊片坏,全都换了修好!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一张一样的板,更换电源IC,马上就OK,但还有一个问题,我手上这块板南桥有点热,你们的呢。
引用 网友C:

我的南桥也热,反正现在用着正常,先用着。

网友(2009-09-17):
我的换了为什么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