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待机电流

楼主(2009-06-04):
大家好,我今天拿到一台华硕M9A的笔记本,插上直流电源后,连待机电流也没有,我上电测量一下,电源接口有19V,也找到了保险,可是他们就是不通,保险上也没有电压,,,按理由是电源接口跟保险是通的啊,,,。。。。。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帮忙。。。在线等。。。。

网友:
DC-IN接口坏了,或者你的ADAPTOR坏了或接口有问题

网友:
有时候是ADAPTOR接口的尺寸和板上接口的尺寸不匹配

网友:
自己问题都找到了 ,还拿出问什么?

网友:
待机芯片问题

网友:
主板上有严重短路的地方。好好查查。

网友:
应该是短路问题

网友:
有的机器在保险和隔离管之前加有二极管,直接测量接口到保险会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