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TT2062如何代换

楼主(2009-06-04):
行管TT2062     3L1如何代换,用了个从非利蒲的机器上拆下的能正常显示,不过20分钟后温度起码80度!查不到这个行管的资料,大家都是怎么代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上面的参数找最相近的代换吧

网友:
我都是用C5803代换的,不过发热严重也有可能是行激励的问题。

网友:
是那个行幅控制的场管吗?,还有附近的二极管电容都量过了没问题!显示倒是正常,就是温度非常高!

网友:
5297 5803 5207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c5411代换

网友(2009-07-06):
原装拆机C5411通杀显示器行管如J6812 C5802 C5855 C5909 C5387 TT2062

网友:
这种管子比较特殊.最好还是用原型号的.

网友(2009-08-17):
路过,学习了!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
   一般的都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