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梅捷AM2主板无内存供电

楼主(2009-06-04):
(无正文)

网友:
RT9173和9173B可以代用RT9199吗??????你看个资料了吗????

网友:
是不是9202坏啦!

网友:
RT9202 2个都已经更换过,都没有控制电压。  9199上面有一个LM324也换了。。不知道是哪路控制的电压

网友:
RT9199 3脚的电压为多少? 把RT9199 外围电路测绘出来再分析。

网友:
看你这个板子是不是单桥的啊,要是的话,就是桥空焊了,引起的。

网友:
内存无供电应该主要查PWM IC和供电管.桥虚也会有1.8V的.
9202最爱坏,用示波器看输出脚有没有方波就行了.有就基本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