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过的HPV3000开机报警不过显卡

楼主(2009-06-04):
一个摔过的HP V3000笔记本 上电报警 不过显卡 拆掉内存 报警不过内存 显卡是8600GT 的 焊在主板上的 请教下各位高手 如何下手 本人不是专业维修笔记本的

网友:
先把内存换掉试下,不行就应该显卡或者其他有稀罕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