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sr-370p摄像机的维修一例

楼主(2009-06-04):
Dsr-370p
前几天有同事领取了一台Dsr-370摄象机去秦皇岛拍片子,回来后机器就坏了,现象是开机报码“91-143”,所有按键全部失灵,带子也退不出来。听同事说拍摄地点是在海边,那么,会不会是因为潮湿的环境造成机器内部被腐蚀呢?先从维修手册上查到“91-143”应该是机械控制电路和系统控制电路之间通讯有问题。机械控制电路都集成在“sv-213”电路板上,打开侧盖,拆掉前面的电路板就能看到。步骤是:先卸下摄象机左侧四角的螺丝,打开侧盖,漏出里面的电路。拆下前面的几层电路板,漏出最里面的一层电路板就是“sv-213”电路板(如图)。

仔细观察后发现“sv-213”电路板和系统板的连接口上有白色结晶,拆下排线发现排线和接口都被严重腐蚀

经酒精清洗后还是不能排除故障,最后更换排线和接口后故障排除。
心得:在非常潮湿的环境中尽量不要拍摄过长时间,必须要去的话应该做好防潮保护。

网友:
潮湿是电子产品的天敌,在潮湿环境使用电子产品最好用防潮袋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