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南桥发烫无复位主板~

楼主(2009-06-04):
一块清华同方的主板,型号为ASUS  P4BP-MX/S ,故障为加电无显示,触发后南桥发烫。
检查3.3VSB正常,后发现pci与ide没有复位电压。打算判为南桥故障,后发现南桥旁边有一个LM324四运算放大器,似乎这个东西容易坏,于是更换之。通电后,南桥不再发烫,且pci与ide复位电压出现,跑系统OK,至此修复!~(新手修板,特来共享)~

网友:
应该是324坏掉。。导致没1.5V。。南桥发热。。LZ最好把那个供1.5V的MOS管也换掉

网友:
看来PCI无复位,可以说是全板无复位了,不是门电路就是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