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通用板点屏————白屏

楼主(2009-06-04):
客户送修一显示器,屏型号为:京东方HT17E13-100
显示器黑屏,指示灯为红灯,按按键板,绿灯闪,
后用鼎科2621能用板点屏,屏为单八,LVDS
出现白屏,屏线用的是原机的屏线,这样分析是不是屏挂了??????????

网友:
不一定吧?

网友:
你刷程序了么?刷的什么程序?

网友:
驱动程序不对也会白屏

网友:
屏线功能和板子不对应

网友:
原装屏线与通用板配的屏线,难道不一样吗,单八的片插屏线,还有不一样的???????????

网友:
这种问题的话,都先量一下信号,在确定是前后的问题,乱试的话,搞不好要烧东西的

网友:
最好刷个程序啊   屏线用通用线

网友:
同意楼上,原装屏线是不能用的,有一定的几率烧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