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 14.51不能用

楼主(2009-06-04):
能进到去
到了页面就不能动了
按什么键都没有反映
什么回事
主板是N560的
3500+
是不是不兼容
我把PC3000装在U盘里面的
设置UHDD启动
是不是要个破解文件
如果要那位大哥给一个
文件

网友(2009-08-08):
我的也不能动,用的P2的板子,进到主菜单就什么也不能动了。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找块VIA693A的板子,最好用了。CPU 赛扬466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