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认不到 摔过的!

楼主(2009-06-04):
自己拆了看过  发现那个发光LED 不亮了  供电5V 有的  U+ 3V有的  U- 没有电压  高手给个思路啊!! 里面有资料呢 很重要的!跪求  还有 U- U+ 线路上的电阻正常 晶振2个脚 1.49V 和1.46V

网友:
我现在怀疑是USB口 会不会摔坏了  还有  U- 信号没有电压正常吗?!

网友:
先换晶振,再加焊闪存试试呀
祝你好运

网友:
既然是摔过的,应该先换晶振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
先换晶振吧,晶振内部的石英晶体两极是用导电胶连接的,不耐热不耐摔。

网友:
加焊拉 换晶振

网友:
有晶振的 设备 摔了一般不能用多数是晶振问题!!

网友(2009-07-08):
晶振是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
看看主控芯片有没有坏!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 ,晶振时间长了就容易假焊和坏掉

网友(2009-08-27):
是晶振的问题,晶振坏了,u盘是不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