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600GS 轻微花屏

楼主(2009-06-04):
七彩虹7600GS显卡 开机启动画面有亮点  进入WINDOWS 没有 但是 一直在闪 而且画面搓板
加焊过GPU 没有效果 一共30快全是一样的毛病 请问这个显卡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1.核心没坏
2.应该采用的三星bc14/bc12的ddr3颗粒
3.mats  应该所有数据为全部报错
4.这批显存颗粒的 年限是07年之前

以上只是猜测,以实际为准,如果是我说的  一样,把颗粒全部换掉

网友:
对按照楼上的作

PS:先从外关到电压查一下

网友:
呵呵,你用的是七彩虹的什么型号的,,7600GS有很多型号的,我遇到的是花屏,我全刷新BOIS后来全好,,可能是七彩虹设计的问题!!斑主我申请加分啊,,这个可是我的原创哦上次达哥还把我的放在垃圾里了,,这个有人要用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在回收站了
你要我给你加分行啊。拿出来东西大家看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修好我会告诉大家的  再就是 显卡BIOS怎么刷啊 好像没有BIOS芯片啊

网友:
不要折腾什么BIOS了,按2楼的去做。

7600修得不多,十几片而已,其中七彩虹的有6片,
换显存就好。

网友:
是坏了其中一颗影响着测着全坏了,还是四个颗粒全坏了。从旧卡上拆的是不是不好用,我今天修7600那个换颗粒好了,另个7300GT,黑色讯景的,怎么修都事测着颗粒全坏,颗粒也换了至少换了近10个,都是从废卡上拆的,。GPU也加焊了。

网友:
开机花屏,除非人为问题,一般与BIOS无关!

网友:
小弟现在急用MATS显卡测试软件谁能帮忙发一个啊 我万分感谢啊 论坛里的我下载不了实在是急用 我QQ是731043643 我在大连干芯片维修 有合作机会可以找我啊

网友:
下载不了的请到新手区仔细阅读。我不能帮你,想要自己下载。认坛有。。

网友:
下载啦哈哈谢谢版主  用MATS8测得结果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网友:
就是不会看

网友:
我不和你说了吗,显存坏掉了。
JACKIEXP说得对与BIOS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