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主机启天M620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9-06-04):
求助 联想主机启天M6200开机无显示
插上测试卡、测试卡显示四杠(————)
我知道这样是CPU没工作!
这样的问题具体要换什么才能修好?
因为我是新手、修的机器也不多!
所以请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新手就去新手区学习吧。。。

网友:
新手区能解决我现在的故障吗?

网友:
一點頭緒都沒有、所以後來拿到維修部修了、花了30元、問他修了哪裏、他說換了IO!具體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換了IO!

网友:
没准给你清了下cmos也说不定..呵呵....io,那个引角比较多的...长方形的。去新手区看看,很有帮助,我没事就去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