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源IC图纸

楼主(2009-06-04):
有这个isl6218cvz pdf的给发一个 帮忙啊

网友:
pmi8m  主板是一个小板加电后复位灯长亮 可以关机开机 但是CPU没有主供电 上管12V输入正常  电源IC 最后一个 脚是12V进来的不是电池  CPU是固化到上边的  供电输出脚对地是9   不知道这个值是否对啊

网友:
测量个这个IC 的 6脚  9---14脚的 电压

网友:
被客户取走了  还没研究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