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分析这图怎么接法。

楼主(2009-06-04):
图中2条线接黑点的是不是连在一起的,而接黑点外面的圈是不是接地的。看这图纸还不太明白。还请兄弟们分析下。

网友:
拍清晰点啊,是不是这个,我也在找那

网友:
二楼的楼主的DVI的接口两端带12V供电,你的不带不一样

网友:
对2端是有12V的,我有一块主板集显的,使用这种接头.可能是显示器问题,一接上就烧了主板.

网友:
新玩意,谢谢啦。学习

网友:
还新??好多年前富士通一体机就用这样的接口,集供电,USB,音频,DVD在一起。不久前我还问过,可惜一真没找到接法。

网友:
在网上看到有人改好卖,但要50元一根,唉。楼主的图那来的??

网友:
楼主的这个改法有点下问题。发的接口是连接线的公头,而板上的座子是母头,大家得注意方向,另外我之前也改了这个机器,只接了DVI的信号,没接USB,音频部分。

网友:
经过我的一番研究,发现发现每个接口的定义不一样,关键在那根线上,这个看来还得单独对待处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