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地买了几次配件了,关于诊断卡的问题

楼主(2009-06-04):
诊断卡使用正常,有个建议,就是我在基地购买的诊断卡的数码管指示的颜色是非常浅的绿色,很不容易看清代码,每次使用都要遮住点灯光来看,很是麻烦。

网友:
你买的什么型号的?我刚买了PT091的,还在路上。但愿没你说的这问题。

网友:
回复楼上的朋友:PT093高档四位主板测试卡

网友:
看来要给生产厂家提出来用红色的LED。

网友(2009-07-25):
一般都是黄色的,很醒目

网友:
红色看的清楚些

网友:
现在红色得越来越少了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也是绿色  不怎么好用

网友:
贴笔记本屏幕的高亮膜知道不?知道的话减一小块贴上去会有改善

网友:
也想买一个

网友(2009-08-26):
我是的是但用的,pci单边插槽诊断卡,两位数码,红色显示!挺好用的!

网友:
就是,用红色的是要好看一点

网友(2009-10-27):
红色好用呀

网友:
我也觉得红的好用

网友(2010-04-05):
PT093高档四位主板测试卡诊断是比平常的卡要好不少,但是稳定性令人担忧,买了5个。每一个都是一样,有事跑马,有事跑F,是一个F哦,所以现在用这个卡,我都会再插上一个卡,免得引起误判,囧啊!!!

网友(点评):
建议更换你测试主板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