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老是内存不过

楼主(2009-06-04):
一块华擎的板子 用两位测试卡老跑D0   量内存供电正常  BIOS刷了 可还是老毛病  这板子是过度产品462CPU  还带串口  哪位大侠个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
你量一下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有问题没

网友:
D0应该是不走数   查各电压看正常么 时钟信号有么 换个诊断卡 CPU之类的试下  在看跳线 外频对吗

网友:
DO是内存不过???不会吧。看看CPU吧,DO是跳CPU码哟

网友:
内存不过,你用橡皮擦把内存条的两边金属条多擦几下,可以去掉面上的氧化层。看能过了不哈?

网友:
D0不是内存不过,应该是CPU那儿的问题。

网友:
D0是CPU不过.咋和内存有关系呢?不解

网友:
如果是C0不跑码的话就不是内存问题了,就是别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几位都说了,D0是CPU检测还没过呢,具体查下看看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是一开机就D0吗?还是开机跑了某些码才到D0不过,如果是前一种那应该是CPU不工作。

网友:
这板子是 速龙2500+CPU   CPU本身没事各路电压也正常  一开机就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