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7200

楼主(2009-06-04):
东芝笔记本7200
   故障   开机10分钟左右会掉电  电掉了还可以看到影画面,掉电一般停在0.40A左右   并且没有声音    声卡驱动装了
    啥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怎么没说话的阿   我可是在线等啊   这笔记本

网友:
电掉了还可以看到影画面 什么意思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啊     我打错了字啊
    是暗画面

网友:
这个应该是高压或者灯管吧 你一个个排除把

网友:
不是灯管  也不是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