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毛病,升技NF2

楼主(2009-06-04):
开机,主板电源灯是亮的,CPU风扇是转的, 显卡风扇也是转的,但是主板上面的风扇不转,现在电脑开不了,是黑屏.但是有的时候能开出来,但是主板风扇也不转。
请高手帮我看看,谢谢!!!
显卡
黑屏
电脑

网友:
你说什么啊?
什么跟什么啊。。。
主板上的风扇?---桥的风扇?

网友:
新诚达
对,就是桥上面的风扇

网友:
电脑机箱接上电源,主板上面的灯是亮的.
开电脑,CPU风扇能转,显卡风扇也能转,就是桥上面的风扇不转
电脑开机也开不出,显示器没显示

网友:
你就没想过你桥的风扇会坏掉呀,换个好的试下会不会转咯
如果是点不亮的话,希望多传些数据上来,方便大家给你解答

网友:
桥上面的风扇不转多是风扇坏,可以把CPU的风扇插头插到桥风扇上,看转不转,不转查中间的那针是不是 12V,一步步来,有时能开有是不能开多是接触问题,比如显佧内存接触不好, CPU座不好,你先把具体那样找出来先

网友:
显卡,内存,CPU都是可以的,因为有的时候电脑能开机器,也能正常使用.如果桥上面的风扇坏了,我想至少也是可以开机的,但是现在开不了
电脑点不亮.但是CPU风扇在转,显卡风扇也在转,主板没有报警声

网友:
估计楼主诊断卡没有吧,要想修主板,找一个诊断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