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的PMBT 3904如何工作?

楼主(2009-06-04):
图上的PMBT 3904如何工作?

网友:
PMBT 3904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连接在一起当二极管使用,作为这个电路中就是当温度检测二极管了,一般温度每上升1度,二极管两端电压下降2mV。
二极管电压变化给EMC的DP和DN端,经过内部处理后将二极管发出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再输出。

网友:
那PMBT 3904 用其它NPN三极管也可以代吧,,在这电路中,感应温度主体还是EMC1103?

网友:
EMC1103应用文献中用的是2N3904,如果不合适还可以在二极管上串电阻校正。

感应温度应该是接成二极管的三极管,EMC1103主要是对这个二极管给出必要的偏置电压,并进行模数转换。

网友:
感觉还是有些迷惑,电路图还是得多学习了。。。。。

网友:
在SMSC的一份应用文档里提到过为什么要采用3904,因为各大厂生产的2N3904一致性很好,差别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