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怪问题

楼主(2009-06-04):
昨天接到一明基FP71G,故障为亮一分钟后黑屏,以前也修过,估计也是高压板问题了,拆开后发现别人修过,高压部份焊的有点焦了,便考虑直接换通用四灯小口高压条了。接好地线 电源线 形状信号线后,点亮,奇怪的时点亮10几分钟后又灭了。无意中黑表笔碰到驱动板地,红表笔接到晶振上,居然能点亮了,一分钟后又灭了。电源板上其中有一个三脚管KA7812带散热片,非常地烫。不知道这个管子是作什么用的。已排除灯管问题(用四个全新灯管外接,一样会灭),通用高压板是全新的,我换了几个都一样。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个思路,谢谢各达人啦!!

网友:
KA7812是正输出12伏三端稳压电路,检查12伏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触碰晶振会使驱动板复位从而使高压板的on/off信号跳变,此过程相当于重新开机,此时背光保护会临时解除。你可以外接on/off到5v看看。

网友:
KA7812  上电测 一端是12.01V 一端是15.01V 正常吗?但过一会,我断电后摸此管散热片,太烫了。其它温度都正常,就这个管有点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重新开机后也能点亮,同样故障,亮一会即灭。
你说的信号线直接接5V什么意思,外接?(我已经通用高压条换上的啊)

网友:
谢谢了。我换看看,实在不行换原装板了

网友:
通用板就接供电,地,开关,别的不接,原来板子上的高压板部分和电源板有连接的全部断开试试

网友:
把几个1000FU/10V与470FU/10V电容全换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