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0不充电给我分析下图纸

楼主(2009-06-04):
H8的75脚是高电平来导通PQ19 PQ18 给TL594 12脚VCC吗

网友:
谁高手可以帮忙分析下

网友:
是EC控制594的12脚的供电有无来确定是否充电,同时还受LM339的控制,过流检测的,还有1、2脚,15、16脚内有两个运放。图上看到其外围了

网友:
楼主测量一下TL594的电压是多少?(外接电源和电池同时接上,不用开机)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是不会有电压的 现在换了PQ18后 TL594 12PIN有12了 但是插上电池 电池接口有12V了 但电池100% 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正常的机器不开机就能充电的

网友:
请问楼主的R620主板板号是什么? 正常机器装上电池,接AC不开机就可以充电.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Q18坏了 换了12V出来了 后来发现电池也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