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9-06-04):
七彩虹945主板不过内存,接小喇叭不上内存报警,内存供电和时钟正常,打内存组值地址线有一个接地,还有2个是30多,北桥上的贴片电容对地是16,北桥附近的电解电容对地组值也是16,

网友:
内存的地址线应该是经过一个电容到了北桥的,是不是此电容坏了。如果不是电容坏了,那应该就是北桥吧

网友:
给北桥加焊试一下

网友:
北桥附近的贴片电容和电解电容对地组值都是16,还有PCI-E的供电管和北桥供电管组值只有32偏小

网友:
换下北桥附近的供电管子试下,不行就加焊下北桥!!

网友:
今天又测了一下CPU内核电压为0,

网友:
北桥加焊后挂了,测对地组值为0了,加焊时发现焊膏熔化后很多,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桥挂了?

网友:
傻眼了吧!!
  一般情况下还是不要加焊的好!!

网友:
测北桥是否坏的.用峰鸣档.测北桥旁边的电容.如果有阻值就是正常的.如果为0.北桥挂.照楼主所说的.应该北桥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