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7寸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闪

楼主(2009-06-04):
清华同方17寸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不停的闪,伴有嗒塔声.灯管没点亮,行管和二次开关管都换过了,没解决问题.问下高手还有可能哪里坏?

网友:
怎样判断高压包的好坏,有安全点的办法吗?

网友:
原理也知道就是怕被电啊!纯平危险的,主要那个线路烦啊!

网友:
光偶换了,3842换了就是没反应!

网友:
可以串个电流表量一下行电流嘛。

网友:
知道原理还怕电。。。我们搞维修的就要胆大心细。。
嗒塔声 明显是电源后级负载重。。可以用逐个吸空每路电压输出。来判断那一路负载出了问题。。

网友:
指示灯闪,有嘀哒继电器声说明电源前级基本没问题,怎么盲目换3842和光耦呢,不知是清华同方什么机型,有款机型出现这现象是+B60V,行不起振,行激励变压器旁一1\2W电阻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