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故障

楼主(2009-06-04):
耕升Fx5200一块,64/128. 4片显存

最初开机花屏,加焊显存后不花

windows Xp启动到快进桌面时黑屏,安全模式正常,DOS下mats检测不到问题。

请教各位老大,这是何故?有何良方?

网友:
查DC-DC电路。。

网友:
有时是驱动的问题哦,,你这个显卡本来就是用在这台机上的吗??

网友:
加焊gpu  排除dc-dc问题,还不行 核心就挖掉了

最简单的  系统和驱动问题你的先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错误的认识,修了这么久还要先加焊GPU 。怎么教你的。。。
先查。。

网友:
5200很老了,换DC转换部分的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