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铭845GV自动重起

楼主(2009-06-04):
进BIOS的时候自动重起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你是搞维修的?还是?
重起有很多种啊,你先自己测试一下。
是进去重起,还是点会重起?

网友:
谢谢楼主
进入TAP键的
过了几秒钟就会自动重起
我把内存、硬盘、电源都测了
都很正常、
别的主板装上都很正常

网友:
进不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