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炮爆音

楼主(2009-06-04):
昨天还用的好好的,可今天一开始放歌就开始出现这种声音,具体表现情况为:当声音开大,但重音关死,即没有一点低音效果时工作正常,音质极佳!但低音炮一调重,就跟随着音乐的低音成分开始有节奏的出现噗曝的声音,我怀疑是不是电源有问题了,开低音大耗电量比较大所造成的,也可能是里面什么电容或者集成块坏了,请有经验的人士告之于我,谢谢!

网友:
查查听听噗曝的声音是不是低音喇叭发出的丶换个低音喇叭试试

网友:
换连接到电脑的线吧.线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是本本吧?你可以先替换低音炮看看,
  不过里面功放IC出了问题比较多,还有就是放出来的2组声道中有个电解电容放电不正常也能导致
还有可能是音效IC,南桥都有可能,出厂的时候这种情况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你分析的对,如果在开大低音音量时测量电源电压,看看波动是否很大,如果是就换电源变压器、整流滤波二极管、电容。

网友:
这问题不好修。可能是低音电路中的某一元件变质造成的

网友:
扬声器如果没有问题,低音电路有运放吧,着重次运放工作电压,必要时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其实你可以从后级开始逐级注入信号判断比较快捷

网友(2009-07-24):
由线路输入端逐级向后找,信号到哪不正常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变压器、整流滤波二极管、电容  功放IC

可以先手摸功放IC是否热的厉害,用万用表测下

网友:
我估计是低音放大出问题了

网友:
喇叭是有频响范围的  低音太重超出喇叭承受能力就会出现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