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2块显卡,电源管好烫.

楼主(2009-06-04):
我有2块品牌机显卡.上面有个AMS1505CMA 还有个AMS1084CM..其中AMS1505CMA 发热好厉害,开机10分钟后就会拉花,再后来就黑了。AMS1505CMA 烫 的可以烧水了,板都给烤焦黄了。 AMS1505CMA可以用什么代换啊,我这没不到。是不是换了电源管,就好了,

网友:
把管拆下测PCB上的供电脚

上面的可能APL的代换
1084找原型号代换!

网友:
斑竹的质料  全的很
,,,
斑竹说了  俺就不说了O(∩_∩)O~

网友:
我有2块品牌机显卡.上面有个AMS1505CMA 还有个AMS1084CM..其中AMS1505CMA 发热好厉害,开机10分钟后就会拉花,再后来就黑了。AMS1505CMA 烫 的可以烧水了,板都给烤焦黄了。 AMS1505CMA可以用什么代换啊,我这没不到。 ...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可以用L1581S代换那个AMS1505CMA

网友:
真的假的呀

网友:
有什么疑问可以提出来。

网友:
请不要对版主的回答发出这种疑问!!

网友:
谢谢版主了。我先试试.试好了,我再回复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我买到AMS1505了。版主说的那个L1581S在我这找不到。。.换上去后,温度还是高,不过比较稳定了,不会象以前,温度一直在升高。..可是这么高的温度能用多久了..是不是,本来就是高温,我现在给它加了个散热片在上面,温度低好多了。

网友:
看一下3脚相连的元件是否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