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蓝屏

楼主(2009-06-04):
现有块V星845板装完系统,进 windo确定是主板的ws的界面就马上蓝屏,开始内存 CPU 等一些全部排除过,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开始板是很多尘都清理干净,没明显的电容爆浆的现象,CPU座我加焊过,故障依旧。求助中!!!1

网友:
既然是蓝屏,当然先查蓝屏代码

网友:
请问楼主当蓝屏时是有报错代码的,比如说什么0000007B 之类的,可根据其报错大概知道其故障的范围在哪里

网友:
是电容问题  把CPU旁边的 电容全换了  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 能指导下怎么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