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v奇怪故障

楼主(2009-06-04):
华擎p4i45gv ,开机正常,进系统也正常,重启,跑c5 c7 , 断电一会再启动有正常,复位电路正常。请问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换32.768,我修过一七彩虹.

网友:
换I/O 刷下BIOS 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位说的我都试过

网友:
有示波器吗?测一下32.768的晶振两脚的波形正常吗?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RE: 华擎p4i45gv奇怪故障(已解决)

6# 睿智信

问题以解决,换个时钟芯片。ok!

网友(2009-11-08):
楼主也不错哦呵呵。一下就解决问题了真快的。想问一下怎么测时钟芯片的啊?

网友:
测内存电压,是不是偏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