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美达主板84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09-06-04):
现有一块美达845主板,目测没有什么顺坏的,打电源阻值,黄12对地才89,正常应该有300左右,查CPU供电管,发现拆下后还是短路,发现拆出9600从电源管理芯片后正常,呵呵~~~其他板拆一个过来换上OK

网友:
此板不能开机,拔掉12V电源接头后可以开机,后查出是电源芯片坏。我也修过一块。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方法。通过CPU供电电路的核心电压也可以测出来是此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