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开机几秒掉电

楼主(2009-06-04):
各位大侠,高手们好啊!
今天接到二台DELL D400  同故障,不开机。经查出是D74复合二极管和IO  47N245烧掉,
换复合二极管跟IO 能触发,电流上到0,28安就掉下来了,测电感,只有三伏五伏和二点五伏起来,其它电压都没有起来
各位高手,应该怎么个思路去维修呢

受到警告 2#

网友:
主板有断路

网友:
应该怎么个思路去维修呢

网友:
会不会是I/O没换好?  或别的一起烧掉的没查出来?DELL机器不亮机就会掉电 所以掉电我修这个板的时候不去考虑!

网友:
电流掉到多少啊

网友:
呵呵。。。这台机修好了,换的IO也是坏的,买的拆机的,二十元
晚上回到家还是想不能换了IO 南桥怎么还是开机掉电,参考压和核心电压起来
可能还是IO的控制信息的问题,今天早上又去买了一个IO,装上去开机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