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龙S263C 开机掉电

楼主(2009-06-04):
神州承龙S263C 开机掉电 是什么问题呢   不定时   有时开机就掉  有时能用一个小时   不会是风扇问题 。已经清理过了。。cpu 供电芯片也加焊过了。cpu周围电容也加焊过了。还是会掉电
且掉电后电流为0.07a.。。。。。。

网友:
掉电难修啊,描述太简单了,好多问题都会导致掉电,先软后硬的原则

网友:
是不是AMD的CPU?有可能是北桥虚了,加焊下

网友:
请问你是用外接电源测机吗?注意一下电源接口,可能松动也会掉电的。

网友:
换U座包好。。

网友:
神州的散热器容易出问题  重点还是散热  你想办法加强制冷试试呢?

网友:
掉电。cpu温度是不会汤的。原先会汤。我已经清理得很干净了。在摸温度已经不汤了。。刚开机都会掉电。。温度芯片拆了也是一样。cpu改为常转都没有用。。

网友:
关注此帖,修了两个神Z掉电都没修好过!!

网友:
本人修了好几台这样的拉。U座虚焊造成的。加焊就好了。

网友:
U座的问题~
这是通病来的

网友:
神州 本材质差
我修了几个都是电容引起的故障,
必须用示波器测.要在开机顺间测3V,   5V
2.5V  1.25V   旁边的电感 如果有电压
但有杂波
说明此路电容滤波不良或漏电  更换后 OK

网友:
几位老者的见识都有可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