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案例

楼主(2009-06-04):
接865PE主板一块。没说什么毛病。放板后走人。
故障现象:上电,无3.3VSB。点PSON不能加电(废话不是!)
检修流程:
1、测量RTCRST处电压为0。随测量电池。没电。即更换新电池。仍为0V,跑线,发现一二极管损坏,更换之。RTCRST处电压有啦
2、修3.3VSB问题。查上级,没5VSB,跑5VSB线路。发现紫5VSB断线。因为过孔不通,由于没通孔针,飞线一根。3.3V有啦
3、点PSON后,不能触发。接着跑线,发现5VSB与83627的IO断路。再飞线一根。
4、点PSON,跑码,但档E0。E0?随查内存工作条件。发现System Menagement Bus(系统管理总线)Data电压只有1.6V。而SCL则为3.3V,二者不正常肯定不行。查相关资料说是南桥等等。还是老老实实的跑线吧。由于这根线是并联方式挂接于SB、IO、时钟芯片上的。于是用半天时间去跑线,跑到哪个元件有档住的就拆。
5、跑到SB处时,发现一822电阻。随用咱的福禄克的表一测量,真TMD准,一个值都不差。但两边有腐蚀痕迹。还是把它拿下来吧。拿下来后,发现其焊盘似通似不通。于是重植焊盘。加电测量,SDA、SCL二者电压一致。
6、上机,滴一声,亮机。从未见过一个板子有如此毛病之多的板。写了下来,与坛友共享。
在些感谢断箭师父.月饼老师,河南小周.还要感谢^^^^^嘿嘿,周星星的话没让牢.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我也有幸成为了论坛远程培训学员
呵呵 激动 开心 不知LZ是哪期的啊?有空我们交流交流·

网友:
发现System Menagement Bus(系统管理总线)Data电压只有1.6V。而SCL则为3.3V,二者不正常肯定不行   小弟新手,这两个看不懂 sda和scl是不是在内存引脚上测的电压,标准应该是多少V的

网友:
内存91/62,是系统管理总线二者电压,,二极体值如一致,就ok
不明之处,老杨发过专题System 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