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10开机循环跑码C0,B0,有经验的,进来教育一下

楼主(2009-06-04):
今天接一台HP NC4010,开机循环跑码C0,B0。查北桥相关的供电电压3.3V,5V,1.8V,0.9V(VCCP),2.5V等均正常,内存换到其他机时过OK,内存和U座打阻止OK。那位XD有经验的,请教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跑68来回跑的,我修了一天把握折腾的够苦的,原来尽是一条内存的问题,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谁会想到,建议换换硬件设施

网友:
帖子里有写,换过了

网友:
不过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查内存主供电、上拉,时钟,看那个不到修那个……

网友:
因为cpu供电给内存供电公用一路,如果内存供电不到那么cou也会不工作

网友:
看最后一个信号起来没有,CPURST,如果这个电压都没有,肯定是前面有信号没起来。要一步步量!~
这种板子多是有个信号有问题,或是拉低了!~

网友:
应该是虚焊问题,

网友:
看看按键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
还是测各路电压有没有

网友:
先更換BIOS
如果不行就得換北橋試試看囉

网友A:
回各位,板后来修好了,是CPU主供电的问题,BST的二极管不良导致CPU供电质量不高,换了之后就OK了。分析原因,从跑的码来看,是CPU坏,但是真正原因是CPU供电质量不好导致CPU部分不工作或工作不正常。

网友:
回各位,板后来修好了,是CPU主供电的问题,BST的二极管不良导致CPU供电质量不高,换了之后就OK了。分析原因,从跑的码来看,是CPU坏,但是真正原因是CPU供电质量不好导致CPU部分不工作或工作不正常。
引用 网友A:

BST的二极管不良导致CPU供电质量不高,,,,请问这个怎么理解???是用试波器打有杂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真不好意思,能开机用万用表查电压正常就没有用示波器看过。只是修到后来U的供电没有了才查到那里的问题,然后倒推回去的结论,可能不太严谨,但能自圆其说。至今用户还没有回来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