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DELL 8500不通电

楼主(2009-06-04):
故障现象:接电源时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有明显短路
维修过程:
拆机查CPU供电对地,上管对地.首先下保险,VCORE还是对地,拆下SC1474,还是对地,后级负载有问题!
测上管7811A有一个击穿,说明北桥82845MP已坏,下北桥后,VCORE阻值正常,换上好的北桥和7811A.开机正常,此本修复!
cpu
cpu供电
DELL

网友:
详细点就更好了,上官坏了为什么就断定nb坏了啊?请教

网友:
上下管同时击穿的时候,19V直接加到北桥,排除上下管和电源IC后一般北桥坏

网友:
测上管7811A有一个击穿,说明北桥82845MP已坏,下北桥后,VCORE阻值正常,换上好的北桥和7811A.开机正常,此本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