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BGA封装CPU座

楼主(2009-06-04):
请问各位高手,775BGA封装CPU座怎样对位,先谢了。

网友:
一般来说是跟着感觉走

网友:
请问楼上的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一般来说,主板换南北桥,是按主板的白色丝印线对位,换主板上的CPU座子,不管是478还是775的,以主板上丝印线为基准,还要对CPU座子周围的坐标,你看主板上一边是数字,一边是字母。数字和字母对齐座子上的相应横排针和竖排针,这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