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忙,很久没发帖了,发两例联想 LE4 的维修案列!

楼主(2009-06-05):
维修案列一
广达板号:LE4
本来是暗屏,后来机器被拆开后就变成有时候触发有时候不触发了,于是查到DNBSWON#信号在按下开关键后也是为3。3V,没有从3.3v跳边到0V的动作,可以断定问题就在EC这边,换EC 87541V 可以与97551替换,BIOS,找同样的板号为LE4的BIOS替换,因为该机BIOS是参与触发的,替换后发现仍然是不触发,把故障板上的BIOS,EC换到好板上去,发现DNBSWON#在按下开关键时是有跳边的,那说明故障板上的BIOS,EC也都是好的,但是问题现在还是定位在EC这边,既然不是EC坏,那肯定就是EC的外围控制出了问题,于是首先查LID(休眠控制),发现正常好板上为3.3V,但此机上为0V,于是找到休眠开关轻轻拨动了下,然后再量竟然变成3V了,然后按开机键触发,开机却不亮,怀疑是BIOS的问题,替换成原来的BIOS,开机电亮,然后接上高压板,开机正常显示。

维修案列二
广达板号:LE4
该机是按开关电流有时候到0.05,有时候到0.04,有时候到0.03掉电,因为之前同行拿过来之前说是换过CPU VCORE芯片MAX8771,观察发现MAX8771换的不是特别好,重新风枪焊接,焊好后仍然如此,量MAX8771的SHDN信号有3.3V,其他各电压也均正常,表明还是MAX8771这边的问题,于是断开MAX8771的VCC电源,也就是断开PR66,通电开机发现电流已经变成0.14A,但CPU VCORE还是没出来,看到VCORE的大电感有被焊接过,重新焊接的时候发现电感的另一边已经裂开,还以为问题找到了,重找个大电感上去,涛声依旧,再打VCORE对地2极管值,80多,凭经验来说应该是不正常的,正常PWM的下管阻值在120左右是正常的,拆下PWM下管,量DS间阻值,正反向均为无穷大,奇怪了,这是折腾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MOS管的下面有一个焊接面,下管一般很少用到这种下面带焊接面得MOS管的,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量了下焊接面到D级,S级的阻值,发现有80的阻值,几个下管均如此,看来这个阻值80是对的了,最后找到料板确认也是对的,继续查,发现MAX8771的24脚DL2信号对地阻值变成60,显然是不正常的,于是先拆PQ20,PQ21,仍然是60,拆MAX8771后阻值变成无穷大,没办法,只能再找MAX8771,找同行去找了块LE4的料板,换上改板上的MAX8771,开机触发还是如此,晕倒了,快没思路了,想想是不是同行用风枪吹的时间太长把MAX8771周围的电容吹坏了呢,既然有料板,那就来个电容搬家,搬家搬到2个,偶然发现PR70的另外一只脚上有一点点小黑点,后来问同行,他说是机器进过一点水,于是加焊一下PR70,开机触发到0.40,量空载电压1.5V,装CPU开机直接亮屏,维修结束!

网友:
按开关电流有时候到0.05,有时候到0.04,有时候到0.03掉电  怎么一下就去 怀疑 CPU 电压的问题 请楼主指点????

网友:
这么晚了还不睡  辛苦啊!  呵呵  看来生意不赖  LE4是旭日410吧?  我手上也有一个73显卡脱焊的 外接盒屏都无显  重做就好了  都是小问题 ,还是拜读你的帖子能张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本兄,这种机器修的利润不大呀,只能说以后修的时候能多点思路,小问题简单问题才能赚银子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七仔,你看到MAX8771被弄的XBL,你也会怀疑的呀,再加上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典型的CPU供电故障,思路是正确的,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真是很久没见楼主上来了,好久没有像您请教了,也一直忙着公司的头疼的机器。

网友:
大哥  怎么可以那样做啊 虚焊

网友:
cpu电压问题多多,也是常见的维修点,谢谢分享

网友:
第一个维修案例遇的少啊

网友:
CPU座虚焊的并不多,不要随便去加焊,主板很容易报废的

网友:
看来这种维修案例对我来说还可以的谢谢

网友:
厉害·~跟你比俺们菜鸟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