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开机正常,进系统暗屏

楼主(2009-06-05):
宏基笔记本6291开机正常,进系统就暗屏!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师傅赐教!谢谢!

网友:
进系统暗屏这种问题见得还真不少,常见的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不过为什么是进系统暗屏还真弄清楚为什么会是高压引起,当然也不一定是高压板问题啦,还有灯管,主板给高压板的供电,亮度控制,背光开启信号都会引起,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为什么进系统才会暗屏?这个让人有点无法理解。是不是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
查下休眠开关

网友:
不改高压的话就得换显卡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是这个故障吗 ?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

网友:
能进系统 好像跟屏没关系吧 ,屏应该是好的 系统都进的进去

网友:
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板吧

网友:
看下屏幕会不会发红之类的 要是发红的话 大多是灯管 如果没有应该是高压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高压问题,

网友:
这问题经常见到换个灯管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灯管或高压条有问题换了就好
我修过特殊一例是N的显卡加焊后不管用
换新显卡后OK

网友:
我感觉是外设设备的问题 笔记本这种故障我没碰到过 不过我遇到这样故障的台式机主板 主板开始进系统键盘就没用,然后滚动条一过就黑屏 换了个键盘好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高压条不良或是灯管的问题,试着用替换法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的供电。。。。不行就飞线飞起来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不行再查其他地方。

网友:
显卡挂了,加焊下可能要好。

网友:
是不是切换到vga输出了?
进dos模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