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一客户送修了一台PROVIEW SH770 17寸的问题.

楼主(2009-06-05):
机 器 的 型 号 为 PROVIEW SH770 不 开 机 ,拆 壳 看 到 有 一 个 八 脚 管 烧 爆 了 ,完 全 见 不 到 型 号 .所 以 上 来 求 求 资 料 多 的 朋 友 .如 果 有 这 机 的 电 路 图 请 发 一 份 给 我 ,邮 箱 :fr2k@tom.com

如 果 找 不 到 电 路 图 的 ,那 就 死 定 了 ,因 为 这 台 机 器 客 户 曾 给 另 一 家 店 维 修 过 ,但 修 不 好  ,连 同 屏 的 型 号 贴 纸 撕 去 ,看 不 到 屏 的 型 号 了 .请 大 哥 们 告 知 这 个 屏 是 什 么 型 号 的 ,如 果 找 不 电 路 图 的 还 可 以 改 驱 动 板 !

谢 谢 各 位 !

网友:
上图啊,这里高手多,看到图可能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屏

网友:
至少你也要提供各脚都接了什么元件,以及部分脚的功能

网友:
是不是电源IC炸了?最好能上张图片。

网友:
版主所说的8脚管子烧爆,是电源部分还是其他地方,我看半天都没看懂。论坛高手如云,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看爱心人士多不多了。其实你所说的PROVIEW 就是唯冠的品牌,如果是电源部分的8脚管子很有可能是203D6或者LD7575。至于电路图这个就难找了

网友:
改驱动板没屏的型号也可以,只要刷一样尺寸,一样接口的程序一般都可以,这个通用性比较强。

网友:
楼主上个图呀!!

网友(2009-09-28):
我也搠到一台相同的机器.驱动板上的5V控制芯片坏了.+5V变成12V了.用通用板上的电源IC来修好+5V电源了.查MCU也坏了,谁有这机子的MCU程序?麻烦传上来吧

网友:
改用通用板修了.这机空间太小............总算把通用板塞进去了.

网友:
.+5V变成12V了,说明芯片过压了,主控也不一定活着,还是换通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