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SONY15寸液晶白屏问题。

楼主(2009-06-05):
这屏太老了,其它问题没有,就是有时白屏,但拍拍就好了,拍好了什么都正常。我拆开整过屏线,也加焊控制驱动IC,好过一段时间,线没换过,现在问题依旧,用是能用,就是想根除此问题,请教如何查。
问题
驱动

网友:
白屏大多是屏的问题,少数是主板和屏线造成的。你可以先处理一下屏线。把屏线取下来,可以用电器复活剂反复喷几次或者用小刀轻轻的刮刮上面的连接点,可以先排除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屏。

网友:
人老了也这样。最好是不动的好。拆散了闹不好就彻底OVER了。

网友:
拆都拆了三次了,屏线清过,可不能根除,难道真是屏自身的问题,那就没什么搞的了。谢谢各位。

网友:
屏的压模有问题,拍拍能用就算了

网友:
我也有這種經驗 舊屏原本還可顯示 拆開換完燈管就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