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的e171fpb按键锁

楼主(2009-06-05):
戴尔的e171fpb按键被锁,除了电源开关键好用其它的按键都没反应,请教怎么解锁。谢谢!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明基给做的

网友:
没反应?屏上没有提示说按键锁了?按键坏了吧?

网友:
屏幕上有个锁按键没坏

网友:
问题解决了,还是按键坏了,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是不是按键漏电了  明基代工的很容易按键漏电的  全部换了试一下    如果还是不行  就一直按着退出键10秒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