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设备知识系列---打印机三大部件维修维护的方法与技巧

楼主(2009-06-05):
打印机三大部件维修维护的方法与技巧[推荐]
打印机已是我们现代办公必备的办公设备,目前打印机主要有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针式打印机三大类,可以说它们的使用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办公环境更加轻松。可是由于各种原因打印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经常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故障,而这些故障又集中在这三类打印机的三个主要部件上即:激光打印机的感光鼓、喷墨打印机的墨盒、针式打印机的打印头上,了解了这三大部件的维护与维修方法就等于修复和预防的打印机60%的故障,这无疑对打印机的用户和维修人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下就为大家介绍这三大部件的维护与维修方法,希望对大家使用和维修好打印机有所帮助。
一、激光打印机感光鼓维修维护的方法与技巧
  感光鼓是决定激光打印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对感光鼓的维修与维护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1.感光鼓的保养
  感光鼓的使用时间与曝光的次数都是有限的,特别在长时间连续曝光时对感光鼓的损坏比较厉害。因此用户平时使用时应多注意感光鼓的保养。下面列出几条保养方法供大家参考:
(1) 感光鼓的清洁
  感光鼓在使用一定时间后应进行清洁保养,方法是:
  1)小心地拆下感光鼓组件,用脱脂棉花或高级照相镜头纸将表面擦拭干净,但不能用力,以防将感光鼓表层划坏。
  2)用脱脂棉花或高级照相镜头纸蘸感光鼓专用清洁剂擦试感光鼓表面。擦拭时应采取轻轻顺一个方向螺旋划圈式的方法擦拭,擦亮后立即用脱脂棉花把清洁剂擦干净。
  3)用装有滑石粉的纱布在鼓表面上轻轻地拍一层滑石粉,即可装回使用。
(2)及时清除废粉收集仓
  平常在更换墨粉时要注意把废粉收集仓中的废粉清理干净,以免影响输出效果。因为废粉堆积太多时,首先会出现“漏粉”现象,即在输出的样稿上(一般是纵向上)出现不规则的黑点、黑块,如若不加以排除而继续使用,过一段时间在“漏粉”处会出现严重底灰(并有纵向划痕)。产生这种故障的原因是起先废粉堆积过满,使再产生的废粉无法进入废粉仓,而废粉仓中的废粉也会不断“挤”出来而产生“漏粉”现象,接着,由于废粉中包含着纸灰、纤维等脏物,较粗糙,与感光鼓长时间摩擦,而且接触越来越紧,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将感光鼓表面的感光鼓镀膜磨掉,感光鼓就会被损坏。因此输出的纸样底灰严重,并且一直是纵向摩擦,即在底灰中可见到纵向划痕,就应马上清理废粉仓。
(3)感光鼓不能连续使用
  激光打印机的感光鼓为有机硅光导体,存在着工作疲劳问题。 因此,连续工作时间不可太长,若输出量很大,可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再继续输出。最好放置一星期左右或更长的时间后再使用效果就较好,一般建议用2只以上粉盒互换使用,可以避免感光鼓的疲劳。
2.用化学试剂擦拭的方法修复感光鼓
  激光打印机使用较长时间后,输出的文字、图像便会模糊不清、底灰加重及字形变长等,其原因一般是感光鼓表面膜光敏特性衰老,表面电位下降,残余电压升高所致。遇到这种情况时,一般认为只有更换感光鼓了。其实不然,维修的实践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亦可采用如下方法进行修复:到化学试剂商店购买一些三氧化二铬,每次取3-5克,用脱脂棉花直接蘸些三氧化二铬,顺着感光鼓轴的方向,轻轻、均匀、无遗漏地擦拭一遍。擦拭时要特别小心,避免指甲和其他硬物将感光鼓膜划伤。也不能用力过重,防止将感光鼓膜磨破而使感光鼓报废。用这种方法,可将疲劳的感光鼓表面层去掉,露出尚未衰老的光敏表面,经上述修复的感光鼓,一般来说可重新输出一两千张纸以上,使感光鼓的寿命得以延续,不妨一试。但如果感光鼓的光敏膜已脱落,则不可用此方法修复,只有更换新鼓了。此外,为防止感光鼓的光敏材料疲劳,如有条件的用户,可用两只鼓轮流使用,将不在使用的感光鼓用黑纸包裹好,放在阴凉处,经一段时间的恢复后再让其工作,这样轮流使用感光鼓,不但可保证打印质量,而且可延长感光鼓的使用寿命。
3.用阳光照射方法延长感光鼓的使用寿命
  由于Epson(爱普生)系列激光打印机具有优越的打印性能和方便的操作性能,在社会上也有相当多的用户。但是由于其耗材价格较贵且其使用的硒鼓是很容易疲劳,当其疲劳之后,硒鼓表面不能退电,在打印介质上还会留下很“重”的底色,直接影响着打印的效果。
  虽然上文也提到过用三氧化二铬擦拭硒鼓,可消除硒鼓的疲劳现象,但这种方法不一定可行的。因为三氧化二铬为固体颗粒(也不能溶解),在用它擦拭硒鼓表面时,可能会损伤硒鼓表面。有些朋友在试验过此方法,但没有效果,而且对硒鼓表面损伤很严重。经过多次试验,我们还发现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可消除硒鼓表面的疲劳现象,用此方法处理后,一只硒鼓能打印一万五千张以上文稿。
  具体方法如下:当硒鼓发生疲劳现象后,先小心拆下硒鼓外壳,为防止损伤硒鼓表面,可用一块软布包住硒鼓表面,拆下外壳后,小心抽出硒鼓,将其放在阳光下照射一到两个小时,虽然打印机说明书上介绍严禁将硒鼓放在阳光下照射。然后再倒出废粉盒内的墨粉,可用小螺丝刀在废粉盒口来回划动,墨粉很快就会出来,这样可以防止在倒粉时弄得粉尘乱飞,将倒出的墨粉收集起来倒人墨粉盒中,又可为你省下一笔开支。之后用于软布清理一下硒鼓表面和粉盒的一些部位,完成后安装好硒鼓,即大功告成。
4.感光鼓的更换方法与注意事项
  做为激光打印机中重要的部件,感光鼓额定寿命一般在6000一10000张左右。当发现印品图像淡浅、深浅不匀,且非转印电晕电极及墨粉等原因引起时,则是感光鼓寿命终止,应进行更换。
以下就以常用的HP 6L打印机硒鼓为例,为大家介绍感光鼓的更换方法:
  首先,要切断打印机的电源,将硒鼓从打印机上取出来,然后用斜口钳夹住一侧的金属销钉,用力小心向外拔出来(或者用钉子把金属销钉进硒鼓里,打开硒鼓后可将金属销钉取出来),两侧银色金属销钉拔出后可以将硒鼓分成两部分,有淡蓝色感光硒的一方是废粉的收集部分,而带有磁辊一方是供粉的部分。
  然后把供粉的部分磁辊无齿轮一侧的螺钉旋下,拿下塑料壳后可看到一个塑料盖,打开该塑料盖,将碳粉仓内和磁辊上的碳粉全部清理干净,一定要将残留碳粉全部清理干净,最好用吸尘器吸净。然后将磁辊按刚才的相反顺序装好,此时应用力按住磁辊,防止磁辊脱离原位。把碳粉摇匀后慢慢倒入供粉仓内,上好塑料盖和塑料壳要注意把磁辊中轴末端上的半圆形与塑料壳上的半圆形小孔对好。轻轻转动磁辊侧面的齿轮数圈,使碳粉上匀。
  现在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更换新的感光鼓。将废粉收集部分固定感光鼓的固定销钉用斜口钳拔出,注意:不能用钉子把固定销打进硒鼓里,拔出固定销后可把旧感光鼓取出,然后,将废粉收集部分的废粉清理干净。按拆卸反顺序换上新的感光鼓,安装感光鼓时要注意,是有左右之分的,将有齿轮的那一边对接凹沟装上。然后将固定销钉上好固定感光鼓。新买的感光鼓有一条黑色防曝光封条,在安装前切勿撕去,以防止曝光,待安装好后检查无误才可撕去。最后将供粉部分和废粉收集部分按拆开时位置安装复原,插好两侧金属卡销,便可以开始打印了。
  更换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拆下感光鼓后,做好必要的清理工作。新感光鼓开封后应直接装入盒座内,并尽快装入机内。切勿将感光鼓放在阳光下直晒,更不能让其表面触及坚硬物体。
  2)不能用手或不干净的物品触及感光鼓表面。有尘土附着时,只能用软毛刷轻轻刷去,不能使用任何清洁剂擦洗,必要时,可用墨粉去清扫。
  3)对于感光鼓和墨粉是一体化机构的,要同时成套更换。装入前应摇匀墨粉。
  4)更换时落在打印机内外的墨粉可用吸尘器吸除,用无水酒精擦洗。
  5)更换工作宜在较暗的工作室进行。
  另外,应注意感光鼓在末拆除时有效期为两年半,拆封后的有效期为6个月鼓盒上印有有效期,一定要在有效期内使用。

网友:
后面说到的换鼓是换鼓还是鼓芯?

网友:
是换鼓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