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300GT/256M 极速版,能检测到信号,不显示

楼主(2009-06-05):
昂达7300GT/256M 极速版能检测到信号,显示器信号灯亮,不显示,用示波器检查有行场输出波形,取掉对地电阻打RGB阻值正常,以前也有一片5200也是这样也没有搞好,论坛看了显存坏也能引起不显示,但不知道坏了哪几颗,请版主看看该如何修,谢谢

网友:
用DVI试一下就能测出具体故障是哪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取掉对地电阻,测量的  rgb  多少阻值?
正常应该是原阻值的  5--6倍左右

网友:
用DVI接口转了一样不显示,取掉对地电阻测量RGB对地电阻都是148欧,拿正常的卡测试也是148欧,说明正常,难到2路DAC都坏了,请高手赐教,再不行就加焊GPU了。

网友:
这卡要刷BIOS 我手里好多块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取得  根本不是rgb  的对地电阻
或者 测量的不对

网友:
如果dvi  也是绿灯亮   请刷新bios  时下

网友:
如果你都测试正常说明GPU内部DAC错误。加焊或换。。

网友:
BIOS刷了 ,RGB对地阻值绝对没有测错,我是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试点,红黑反转来测量也是一样。

网友:
虚焊啦,兄弟

网友:
GPU虚焊  掉件   接口电路出问题 都能导致  这种问题

网友:
昨天遇到一例  和楼主类似  是gpu  背部电感有一个虚脱了
gpu  虚焊
那个电感
g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