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配PCX6618GT冰翼版GF6600GT显卡问题

楼主(2009-06-05):
最近修了几块速配PCX6618GT冰翼版GF6600GT显卡,都是不显的。有三块加焊GPU后好了,另外一块加焊后也显了,但一跑3D就花,用MATS7测没有错,以为没加焊好,又再焊了两次GUP还是一样,各供电都正常,GUP供电为1.3V,显存2.13V,没思路了。请各位指点下,谢谢。
显卡

网友:
最后一篇不用修了
显存通道是好的 但核心内部已经损坏

网友:
如果你不信的话 可以换个核心看看

网友:
没错 我有几块都是这样 跑3D花 仔细看了下核心都是蹦角 郁闷了好几天 都是下散热弄坏

网友:
哈。。。
细仔点了

网友:
nv 好多都没有崩边, 单核心就是坏了
7300gt 遇到相当多的例子

网友:
你可以降频下 有可能显卡老化导致工作 频率达不到 我修过这样的 降频 了就好

网友:
谢了
大多数降频是没用的

网友:
能做的我差不多做了 楼上经验丰富

网友:
6系列的卡,为什么用mats7来测??
用mats6 或mast4.78来测下。看看有没有错。。

网友:
王利群
mats6 软件本身有缺陷,大多卡子 全好的 也报错的
4.78和mats7 检测结果是一样的 无非 mats7 是重复报错
(每个位最多重复4ci 但不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