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发一个给内存补金手指的教程,高手飘~

楼主(2009-06-05):
前几天一个同学把内存插反了,烧了两个金手指(VDATA DDR400 512的),同学让我给看下,我看了一下,这两个金手指是与内存SPD连接的,不补上是修不好的了,反正也没事拿来练练被手指,下边把具体过程讲下,讲的不好不要拍我砖头哦!!!!
首先是找了一个ISA的老网卡,看上边的金手指还不错,首先是用小刀剃掉多余的金手指:

已剃掉多余的了,开始剃真正需要的

不要剃到头了,不然不好弄了,留一点好用来拉直

这是来弄直,

这是弄直点后的,
这之后就是要把金手指全部剃下来了,就不放图了
弄直后我是先焊上的,焊好后再弄少许502胶到缝里,等胶干了把多余的胶用刀剃掉就好了,没有先粘再焊是因为502好象不受热,所以改用先焊再粘,这样金手指在粘里有了焊点,也好固定些了!!
下边是焊好的实物图

网友:
502 确实不耐热,不知用什么代替

网友:
环氧树脂胶耐热好,把胶按比例混合好用牙签涂到金手指处,不要太厚了24小时固化后就可以了,脚位与过孔的连接拉锡就可以,不过俺没有想到拆ISA的金手指,俺是用耳机的线在铁轨上敲出来的铜薄,再用壁纸刀裁成那个大小,在遇到试试楼主的办法

网友:
呵呵,多谢楼主,有机会$$$试试

网友:
环氧树脂胶耐热好,把胶按比例混合好用牙签涂到金手指处,不要太厚了24小时固化后就可以了,脚位与过孔的连接拉锡就可以,不过俺没有想到拆ISA的金手指,俺是用耳机的线在铁轨上敲出来的铜薄,再用壁纸刀裁成那个大小 ...
引用 网友A:

这为朋友好强·
每次做金手指之前还得找根铁轨·呵呵
难道这位朋友的家就住在铁轨旁边?~

网友:
楼主的这个烧的比较轻了
烧的厉害的都将PCB板烧胡了 刮干净就会有一个坑
这样的不好补

网友:
我上次补金手指也是用502的,也是先焊再胶,金手指是用旧主板上的敷铜皮。

网友:
呵呵,用铁轨敲是不是太麻烦了,我都是用废网卡上的金手指,大小刚好的.

网友:
用数据线方便!

网友:
把烧掉的地方刮干净在从别的板上取个金手指补上就可以了.
不过焊接要过关,不然弄到别的手指就不好看了.

网友:
我比较懒,飞个线过去

网友:
曾经读过用绿漆(PCB封面漆)做粘合剂的(耐高温)要用紫外灯照射固化的贴.....

网友:
我有个内存烧了2个地方,后来插到电脑上可以正常使用,就没有修补,O(∩_∩)O哈哈~

网友:
那是烧的地线或者空脚。如果烧到重要部位,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我比较懒,飞个线过去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何个飞线法???

网友:
今天朋友电脑挂了,让我去看。结果发现主板挂了,内存也少了根金手指,经过测试发现还能用,不用补。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