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Q7C3 高压板故障

楼主(2009-06-05):
接到一个方正Q7C3的液晶显示器,经查,电源板和高压板集成一起,电源部分没问题,怀疑是高压板问题,想直接换个通用高压板,这个板的高压板供电是18V,通用的才12V。能不能更换。我是菜鸟,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有没有人这样换过?这样换行不行?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一般是可以,你查一下你的高压板的PDF文档,里面有说明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
小问题。你加一个7812三端稳压就OK了。可以把12V以上的电压稳定成12V的。就可以接通用高压板了。没有稳之前请别接。否则会烧高压板。

网友:
好多通用板是能支技到19v的供电的

网友:
可以直接  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不可以直接接的·一般通用高压条电压是12V--16V最大18V.降低电压不保险不好做到12V电压稳定长时间的工作。我碰到该问题,采取的更换通用电源板,上面集成高压部分。比较好做。量好原电源板到主板的电压。记好连几跟连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一位朋友,用的是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条。有一次,他大哥找不到电源适配器。床上有一个19V供电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他误以为就是液晶的适配器,就直接拿来用了。结果,结果呢.......................,一用就是半个多月,一直到现在还用着,还没有出现过问题。呵呵。写的是12V供电,有些用19V不一定会烧。但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买个12V的好。
19V供电,用7812是可以转变成12V供电,或是直接用7812转12V,然后连到四灯小口高压板上,会不会引起7812带不起负载的情况呢?我个人没有试过,只是猜想。像这种情况,7812应该会非常烫,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会不会烧掉呢?
不知兄弟们对此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谢谢!

网友:
兄弟花一元五到修家电那去卖一个三端稳压,稳当得多。标的额定电压12V就最好用12V电压。如果你用19V就压板会超水平工作。对板子不好。记住三端稳压:7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