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液晶亮下就灭什么办?

楼主(2009-06-05):
17液晶亮下就灭什么办?查高压二合一板一对C5706
三极管
坏,可否用5707代换么,为什么?可代换C5706的三极管有哪些,希望大伙指点一下下!为谢!

网友:
D882 很常用了。注意:这个三极管和C5706 的B极正好相反,安装的时候反过来装就对了。

网友:
可以用5707换。但还要查其它地方。

网友:
先用外接灯管试,有的时候是灯管坏了

网友:
可以用C5707代换的

网友:
来自: 广东东莞
要注意 一般 了一个 都要换一对

网友:
换了一对,已解决!谢谢大家啦